[FPGA] Spartan-6 GTP实现sata等协议接口

楼主(2015-01-16):
各位好~
今天打开一个GTP设置向导,发现GTP模块可以设置协议模版,比如sata2.0,这是否意味着我直接这样例化,不用其他协议就可以驱动sata2.0的硬盘了?
我没有读过sata协议的具体内容,所以不太了解,只是好奇的问一问。:)
麻烦有相关经验或者了解的回答下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用枪一样,你只需要知道如何上蛋、瞄准和激发就算会用了。但如果你了解一些枪械结构知识,会提高你的用枪 ...

比喻非常恰当~:)
对于硬盘的驱动,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如果我只把固态硬盘当作一个存储空间来用,不考虑文件系统,这样应该也是可行的吧?如果这样,那我直接用GTP,就可以写入和读取固态硬盘了?

网友B:
显然不能。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能。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都有哪些呢?可否列举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