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的make menuconfig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5-01-16):
版主,您好! 请问下面这个界面在ltib里怎么调出来的呢?我已经按英文连接装成功了两个can的软件包,

但下面这个界面不知道怎么调出来,在ltib里也没找到。

网友A:
楼主你好,在ltib目录下执行./ltib -c后进入i.mx6菜单窗口,选择[*]Configure the kernel保存编译后,你就进入到了内核配置选项菜单,你就可以看到你要配置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ltib目录下执行./ltib -c后进入i.mx6菜单窗口,选择
  • Configure the kernel保存编译后,你就 ...

  • 嗯,需要保存退出才能进到内核配置菜单。非常感谢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需要保存退出才能进到内核配置菜单。非常感谢Rita.

    不客气的哈,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