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二章Joystick(5向键)

楼主(2015-01-16):
第二章    宝马1768——Joystick5向键)

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 IDE版本4.60.0.0
主机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平台:旺宝NXP LPC1768开发板

2.1 五向按键(导航键)
2.2 硬件描述
2.3 程序说明
2.4 实验现象

1、五向按键(导航键)
现在的手持设备越来越流行,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多向集成按键,如手机上的五向导航键、MP3上的拨动开关等,都是类似的按键设备。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集成按键可以输出若干个方向上的信号,以供控制器识别。

五向按键其实就是把5个传统按键进行了集成,把它们分别安排在上、下、左、右、中五个方向上,从而就构成了五向键。当某一方向的按键导通时,IO上就可以感应相应的电平,从而对其方向加以识别。
通过上一章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GPIO 的操作方法。这一章的按键识别实验与上一章类似。
从上一章我们看到 FIODIR的复位值是0,也就是输入引脚,程序里无需再对按键的io口设置成输入。
2、硬件描述:

3、程序说明:
我们分析一下按键识别的过程:
当我们按下中间键,LPC_GPIO1->FIOPIN寄存器的bit25的值为0,把0右移25&0x1F,得到0x1e,取反后再&0x1F,最后就是0x01(8),把这个值写入寄存器
LPC_GPIO2->FIOPIN,所以我们看到LED4亮了。
4、实验现象:
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程序运行后,摇动摇杆,相应LED会亮。

附件:

网友A(2015-06-08):
我用的路虎班 发现程序烧进去后 导向键向下按没反应 并且P2.0控制的灯一直亮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