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XS0108转换芯片驱动私服驱动器后低电平被拉高。

楼主(2015-01-16):
如题,用TXS0108EPW电压转换芯片把3.3V转换成5V来驱动私服驱动器,没接驱动器时测量波形正确,接驱动器后测量工作的输出波形发现低电平被拉高到2V,高电平扔是5V。这样正常吗?

网友A:
低电平到2v,还怎么正常!

网友B:
发现低电平被拉高到2V, 如果是CMOS 信号, 虽说低电平是 ≤1.5V, 但转折电压在 2.5v 左右, 所以工作不会出现问题, 但如果是 TTL 电平, 那麻烦了, 基本都会有问题.
从描述看, 是不是电路有强的上拉引起的?

网友C:
电路是厂家推荐的电路吗?
是的话,也许带负载后,被后面的信号拉低了(后面的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D:
这个主意高低电平的状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低电平被拉高到2V, 如果是CMOS 信号, 虽说低电平是 ≤1.5V, 但转折电压在 2.5v 左右, 所以工作不会出 ...

看数据手册,芯片内部有个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时为4K,低电平时为40K,问题应该在这里吧,我在仔细看看数据手册。电路外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厂家推荐的电路吗?
是的话,也许带负载后,被后面的信号拉低了(后面的管子质量问题); ...

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基本电路很简单,问题是不是拉低,而是拉不低,低电平带负载后被拉高了

楼主:
私服驱动器工作还是正常的,只是工作的电压测量起来不正常

网友(2015-11-10):
应该就是你的上拉电阻和内在的下拉电阻分压了   您看看是不是刚好50K  40K分到2点几伏

网友E(2016-06-03):
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3.3V口的低电平电压有8mV左右的台阶,比SPEC上的低电平电大值要大。

网友F(2017-01-21):
楼主,你的问题现在找到了吗

网友G(2022-12-02):
问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