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板子上如何不把芯片拆下来,但可以断开电路连接

楼主(2015-01-16):
在电路板上,已经把STM32F103VET焊好到电路板上,但因为有一个-5V的信号不小心接触到另一芯片的一个引脚,此引脚和STM32F103VET某个非FT引脚连通,应该是已经造成芯片损坏,但为了判定,将STM32F103VET芯片的连接3.3V电压的引脚都断开连接,不知道这样简单的只把正电引脚断开是否可以,因为在整个电路供电时,还是可以再STM32F103VET的一些引脚测到不稳定的电压。如果这样简单只断开+3.3v电压不可以,那应该怎样使STM32F103VET芯片不影响电路,判断是否有其它元器件受损???
我问的可能太复杂,求耐心理解,帮忙解答!!!

网友A:
那把这根线割断;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割线

网友C:
有些io有灌电流可能还能跑
运气非常非常狗屎情况单片机可能烧了后表现的很奇葩现象 与其折腾断脚切线什么折腾 保险做法唯有取下单片机 时间不止一块片子钱

网友D:
老老实实拆吧

网友E:
不是很懂,帮忙顶一个!!

网友F:
很能体会楼主此时感受,曾经新买的arduino DUE刚拿到手,就写过一个流水灯,接着因为做电机驱动试验接了5V电,芯片烧了……,也没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建议拆片吧

网友G:
就割线了,把单片机的电源隔离,否则其他的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