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信号放大

楼主(2015-01-16):
D类功放出来的PWM信号,要送到功放放大,是不是要先LC滤波。

LC的参数怎取值?

网友A:
功放出来的信号,还要再送到功放?你有几个功放?

楼主:
这个其实是音频IC,只有1.3W,要求是3W,要外接 带功放的USB音箱

但是PCB已有库存,不能修改,不能换IC

楼主:
打算LC滤波后,输入给这种音箱

网友B:
要先用LC滤波,如果PWM频率足够高,LCR截止频率一般设置在大约40k左右,

网友B:
用RC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