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臭氧发生器的吗?

楼主(2015-01-16):
我的发生器坏了,什么资料也没有,请大家指点。
现在有放电的声音,变压器输出高压,电离氧气,变压器原边120V电压,经IGBT输出。
请大家帮忙提供资料,百度搜了,收获不大。
谢谢。

网友A:
没做过;
自己用万用表测试下,看哪个元件坏了,全都换掉好了;

网友B:
有放电的声音,说明高压还在。可能放电极有击穿,你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击穿痕迹,想办法去掉就行。

网友C:
臭氧发生器坏了,先看有木有臭氧产生,是否有气体,有气体没有臭氧,就是发生管坏了,或者是电源线路板什么坏了, 没有气体,就是气泵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