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的AD问题

楼主(2015-01-16):
编译器:IAR430 5.20
代码为: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adc10.h"
#include "basictimer.h"

unsigned short tadc[2] = {0};

//A0 A1 A7
//p7.4 p7.5 p6.7
//多通道 多次采样
void init_adc10(void)
{
        ADC10AE0 |= 0x03;    // A1/A0, repeat multi channel
        ADC10AE1  = 0;
        ADC10CTL0 = ADC10SHT_2 + /*REF2_5V*/ + REFON + MSC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  参考电压选1.5V
        ADC10CTL1 = CONSEQ_3 + INCH_1;     // A1/A0, repeat multi channel

        ADC10DTC0 = 0; //数据传送控制寄存器0 ADC10DTC0设置为默认模式:单传送块模式,单块传送完停止
        ADC10DTC1 = 2; // 4 conversions
        //当多通道采样时,先采高的通道,再采低的通道。即A3的结果存储到Control_Val[0],A0的结果存储到Control_Val[3],由于A1、A2没有使能,所以在A2、A1的结果分别存储到Control_Val[1],Control_Val[2]的是不定的。存储顺数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存储的。
}

void adc10(void)
{
        ADC10CTL0 &= ~ENC;                      //ADC不使能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

    ADC10SA = (unsigned int)tadc;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ADC??,???? ADC10SC??????
        close_key();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open_key();
}

void close_adc10(void)
{
        return;
        ADC10CTL0 &= ~ENC;                      //ADC不使能,其他控制位必须在ENC为0时才可修改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

        ADC10AE0 = 0;
        ADC10CTL0 = 0;
        ADC10CTL1 = 0;

        ADC10DTC0 = 0;
        ADC10DTC1 = 0;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中断响应以后,中断标志位自动清零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10SA = (short)(tadc);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问题:采样的AD值总是真实值的一半,怎么回事?

网友A:
改变下采样时间再试一试!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注意采样率的啦。

楼主:
采样率就两个:ADC10SR为0或1,缺省为200ksps,改成50?

楼主:
难道是C5 C6太大了吗?或者干脆就不该要这两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是C5 C6太大了吗?或者干脆就不该要这两个电容?

104不算太大,不过可以改为103试一下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看你的程序,没发现有明显的问题。采样值要经过换算成实际电压值。看你的代码里没有这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我并不是要采集电压,只是比对一个值,摇杆位于中间时,电阻为5K,应该是0.75V,但是AD的值只有240,应该是510左右的呀。这是我奇怪的

网友E:
当多通道采样时,先采高的通道,再采低的通道。即A3的结果存储到Control_Val[0],A0的结果存储到Control_Val[3],由于A1、A2没有使能,所以在A2、A1的结果分别存储到Control_Val[1],Control_Val[2]的是不定的。存储顺数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存储的。

楼主:
是呀。我使能的就是A0 A1,数据存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并不是要采集电压,只是比对一个值,摇杆位于中间时,电阻为5K,应该是0.75V,但是AD的值只有240, ...

这个0.75V是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吗?

楼主:
对。有问题吗?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难道我买着假的了?

楼主(2015-03-19):
msp430f4152的AD,是不是大家都不用?

网友F:
不该是假的吧,程序都跑起来了,肯定是你哪里设置的有问题,你再认真读下datasheet

网友B:
若涉及到多通道多次AD转换采集的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原来配置错了,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2_5V*/ + REFON + MSC + ADC10ON + ADC10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