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快充智能能够识别IC啊?

楼主(2015-01-16):
有没有这种快充智能能够识别IC啊? 我们想在手机数据线上内置快充识别IC,不过插在电脑上只显示充电,不能识别手机,就是没有数据传输功能,有没有这种IC,插在电脑上既可以充电,也可以传输数据的,求大神们告知,谢谢。

网友A(2015-03-06):
目前应该还是没有的,目前只能识别快充,而不能在电脑上传数据。

网友B:
快充IC,可以用台湾的MA5887,郑生:18948314942

网友C:
我记得网上流传着一种快充原理的说法
是短接D+跟D-还是同时接地来,记不大清了。
不过这种方式都是牺牲了数据传输功能。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USB3.0已经解决了,
500mA变成了1A,速度和提升了数十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