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源在60%以上负载时,带载约1分钟后,电感会叫

楼主(2015-01-16):
调试时发现电源在重载情况下一段时间后电感会叫。
控制IC为NCP1271
实测波形如下:
CH1:电感电流波形
CH2:开关管波形

请教该从那些地方下手调试!

楼主(2015-07-10):
测试发现是在开关关断瞬间,误差放大器输出低于SKIP LEVLE 电压,是控制器进入skip模式,解决方法是在FB支路中增加一个电阻,使其和IC FB引脚处的C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来阻止IC进入SKIP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是在开关关断瞬间,误差放大器输出低于SKIP LEVLE 电压,是控制器进入skip模式,解决方法是在FB支 ...

如果电流控制模式的,肯定补偿因素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