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可控硅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1-16):
双向可控硅是BTA06,光耦是MOC3023,sip4接的是AC220的电磁锁,实测SIP4的1、2两端电压只有15v,,,,,求大神解决!

网友A:
你这电路触发信号加在TRIAC的A2和G,不能触发的。应该加到A1和G才可以吧?

网友A:
你那光耦的原理图也太将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光耦的原理图也太将就了吧。。。。。。

凑合着用,双向可控硅的A1/A2不能接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凑合着用,双向可控硅的A1/A2不能接反吗?

A1 A2 不能互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 A2 不能互换的吧?

我试试看,sip4必须接负载,才可以测输出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sip4必须接负载,才可以测输出电压吗。

看你的触发信号。你的信号如果是连续的那么不接负载也有电压。如果是窄脉冲则会因为没有维持电流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触发信号。你的信号如果是连续的那么不接负载也有电压。如果是窄脉冲则会因为没有维持电流关掉 ...

我的图除了可控硅反了,其他没有问题吧,,还有过零检测怎么弄的、、、

网友A:
如果有MCU那就让你的MCU来做过0检测。如果没有就弄个过0的光耦吧

网友B:
MOC3023 内部是不带过零检测的,需要加过零电路,另外你的光耦和可控硅也接得有问题,。仔细看看规格书

网友C:
这样驱动光耦,不知R95发不发热?

网友D:
楼主你的这个也太麻烦了,直接用个固态继电器不就解决了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做过零触发电路;
各位看看我这个合理吗?

网友F:
MOC302X是移相调压用可控硅,这么玩不行的。
T1,T2,G也不能随便接。
想当交流开关用,还是用MOC306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23 内部是不带过零检测的,需要加过零电路,另外你的光耦和可控硅也接得有问题,。仔细看看规格书 ...

谢了,可控硅接反了,电阻和电容是吸收用的,就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这个也太麻烦了,直接用个固态继电器不就解决了

继电器版本先前的也做了个,但是体积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C302X是移相调压用可控硅,这么玩不行的。
T1,T2,G也不能随便接。
想当交流开关用,还是用MOC306X吧。 ...

谢了,回头我去找找MOC302X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驱动光耦,不知R95发不发热?

应该不会吧,R95上走的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MCU那就让你的MCU来做过0检测。如果没有就弄个过0的光耦吧

是用光耦一边接AC220,另一边接上拉10k电阻接3.3v,最后输出到IO口检测吗?

楼主:
我的板子的T1和T2画反了,大神们可知道有哪款双向可控硅的T1,T2引脚和BTA06的是相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的T1和T2画反了,大神们可知道有哪款双向可控硅的T1,T2引脚和BTA06的是相反的!!!!! ...

别人可控硅的管脚顺序都是标准的,如果你是可控硅厂家,你会设计一个和别人的不一样的产品吗?卖给谁?难道卖给哪些连管脚都搞不清楚的人吗?所以,还是修改PCB吧,或者跳线先调试通了,再改板。顺别,在自己的笔记里,记下这个问题,下次设计时,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光耦一边接AC220,另一边接上拉10k电阻接3.3v,最后输出到IO口检测吗?

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人可控硅的管脚顺序都是标准的,如果你是可控硅厂家,你会设计一个和别人的不一样的产品吗?卖给谁?难 ...

谢了,跳线已经调试通了,现在正打算重做PCB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触发信号加在TRIAC的A2和G,不能触发的。应该加到A1和G才可以吧?

看图,现在加的就是A1和G吧,触发电路似乎没有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了,跳线已经调试通了,现在正打算重做PCB

开始那张图的触发电路反了???接的不就是T1和G吗?

网友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H:
LZ上传的第一张图,触发电路不就是接在A1和G上了吗?怎么反了?求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别人可控硅的管脚顺序都是标准的,如果你是可控硅厂家,你会设计一个和别人的不一样的产品吗?卖给谁?难 ...

LZ上传的第一张图,触发电路不就是接在A1和G上了吗?怎么反了?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H:
LZ上传的第一张图,触发电路不就是接在A1和G上了吗?怎么反了?求解

触发电压加在A2和G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触发信号加在TRIAC的A2和G,不能触发的。应该加到A1和G才可以吧?

LZ上传的第一张图,触发电路不就是接在A1和G上了吗?怎么反了?求解

网友H:
那这又怎么解释呢?出自《实用晶闸管电路大全 SCR,MOS,GTR,IGBT应用 481页 11.3M》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压加在A2和G

那这又怎么解释呢?出自《实用晶闸管电路大全 SCR,MOS,GTR,IGBT应用 481页 11.3M》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这又怎么解释呢?出自《实用晶闸管电路大全 SCR,MOS,GTR,IGBT应用 481页 11.3M》 ...

没有看过这书。没有兴趣看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过这书。没有兴趣看它

好吧,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Z上传的第一张图,触发电路不就是接在A1和G上了吗?怎么反了?求解

我从来不**A1/A2和T1/T2,我只**可控硅的符号,靠一起的2个脚是触发脚。只有这2个脚有电流流过,才会触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从来不**A1/A2和T1/T2,我只**可控硅的符号,靠一起的2个脚是触发脚。只有这2个脚有电流流过,才会 ...

那lz第一张图不就是把靠在一起的两个引脚通过220VAC连接起来了吗?这样不就有电流流过触发导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lz第一张图不就是把靠在一起的两个引脚通过220VAC连接起来了吗?这样不就有电流流过触发导通了? ...

没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lz第一张图不就是把靠在一起的两个引脚通过220VAC连接起来了吗?这样不就有电流流过触发导通了? ...

你自己把电压回路整理一下。他那图触发电压加在A2和G上,无法触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电压回路整理一下。他那图触发电压加在A2和G上,无法触发

似有所悟,是不是让两个触发脚不在一个相位,更准确的说是不会同时又同相位的电压,就可以想成电流。这样就可以触发,对吗?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似有所悟,是不是让两个触发脚不在一个相位,更准确的说是不会同时又同相位的电压,就可以想成电流。这样 ...

哪里有那么复杂。。。。。。。。。。。。。。。。。。。。
只不过是需要有电流流过G和A1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那么复杂。。。。。。。。。。。。。。。。。。。。
只不过是需要有电流流过G和A1而已。。。。。。 ...

嗯嗯,谢谢大神:handshake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似有所悟,是不是让两个触发脚不在一个相位,更准确的说是不会同时又同相位的电压,就可以想成电流。这样 ...

首帖图光耦不过是将G与A1联接到一起,并没有加入电源,电流从何而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首帖图光耦不过是将G与A1联接到一起,并没有加入电源,电流从何而来?

嗯嗯,第一张图上都接在交流电的火线上,无法形成电流。。。:handshake

楼主:
已经验证,T1和T2不能接反!

网友J:
楼主,你这个电路哪弄过来的,这个可控硅能导通就怪了,T1T2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电路哪弄过来的,这个可控硅能导通就怪了,T1T2反了

已经改过来了,开始就是因为反的原因没有导通!

网友K:
看来好多人都没明白双向可控硅的使用,上传百度文库上的一篇**,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好多人都没明白双向可控硅的使用,上传百度文库上的一篇**,看看就明白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