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处理/播放器] 音频处理器问题

楼主(2015-01-16):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电路可以替代音频处理器,使响度小的变大,大的变小,小弟这方面不太懂,请各位老师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大神帮帮忙,小弟急用啊

网友A:
听说过、或见过调音台吗?…那就是!

网友B:
用音频DSP,有专门的EQ处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音频DSP,有专门的EQ处理芯片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关于DSP音频处理的资料,是否需要通过电脑编程来达到效果,因为小弟编程技术有限,而且急着用,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小弟可以加分,希望高手能够给我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或见过调音台吗?…那就是!

小弟就在广播电视台工作,我们有个音频处理器,JUNGER牌子的,但是它记录报警信息很多,而且会死机,需要定期重启,所以领导想做一个代替这个处理器,主要部件就是a/d和d/a转换,以及音频处理模块三部分,但是音频处理芯片小弟查了一些,应该是都需要和电脑相连编写程序达到功能的,这一块我是短板,有没有硬件能够解决问题的,请大神指教,小弟先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音响范族的术语叫“混响”!…
   即主题与背景合成:需时间和响度控制!
   不用系统控制:拟音上有许多不便、(插入!逐间退出等手法﹞
   用硬件搭应该没问题!…但在音响表现手法上,显得笨作!粗犷!…

网友A:
不那样艺术了!…(补充)

网友C(2015-02-23):
用奥本的吧,质量杠杠的。自己捣鼓太麻烦了。

网友D:
你需要一台效果器·~~~~~ 带频率补偿调节

网友E(2015-07-29):
只调节响度的话,找个专用的音量调节芯片就可以了,比如CS3310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