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MSP430F2274单片机的数控直流电流源设计方案一

楼主(2015-01-16):
本数控直流电流源以单片机MSP430F2274为控制核心,由D/A转换器TLC5615、ZLG7289、中文字库液晶显示块、放大电路和大功率调整电路组成。通过4位键盘输入给定值,由D/A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经D/A输出电压作为恒流源的参考电压,以LM作为电压跟随器,利用晶体管平坦的输出特性得到恒定的电流输出,最后用中文液晶显示输出。

方案:通过编码开关来控制存储器的地址;根据地址输出对应的数字量送数模(D/A)进行转换;再根据输出的电压量来控制电流的变化;同时;通过四个编码开关的BCD码送给4511及数码管显示。此方案的优点是电路简单,缺点是数据量大且存储器存储容量有限,在设计过程中发现编码开关不稳定,所以不宜采用。其电路方框图如图所示:

图 方案一方框图

系统硬件以MSP430F2274单片机为核心,外围包括电源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D/A转换模块及恒流源模块。

电源电路

本设计共用到电源有两种:即±12V  +5V。

电源原理:稳压电源由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组成,如图3.3:

电源方框及波形图

a 整流和滤波电路:整流作用是将交流电压U2变换成脉动电压U3。滤波电路一般由电容组成,其作用是脉动电压U3中的大部分纹波加以滤除,以得到较平滑的直流电压U4。

b 稳压电路:由于得到的输出电压U4受负载、输入电 压 和 温度的影响不稳定,为了得到更为稳定电压添加了稳压电路,从而得到稳定的电压U0。

图 ±12V电源电路图

图中电路提供+12 V的电源;主要用于LM1117,再由LM1117产生3.3V的电压作为MSP430F2274的工作电压。

图 +5V电源原理图

图中提供的+5V的电源用于LM358 。 由于要求输出的电流最大值为2000mA,而且主要电流从它通过,所以要用大电容,本设计采用两个2200UF  50V的电容并联(同时为了减小纹波系数本设计在两个电容之间接入有源滤波电路),由于的LM358的耐压值最大可达42V,所以LM358可以安全工作 。

D/A电路

利用MSP430单片机的通用I/ O口( P1口)与TLC5615构成的DAC电路如图3.6所示。分别用P1.0、P1.2模拟时钟SCLK和片选,待转换的二进制数从P1.1输出到TLC5615的数据输入端DIN。

图 硬件连接图

恒流源电路

方案一:本设计在起初利用图3.7所示 恒流源电路 , 运放的输出端通过三极管与反向输出端相连,构成负反馈电路,由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在理论上是虚短的,且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因此反相端和同相端的电位相等,即,又由于三极管的发射极与集电极电流仅相差微小的基极电流,可视为两者相等即。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同相输入端的电压来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

例如: 时,

但是在测试的控制比预期效果差,总是小于理论值。

图 方案一恒流源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15-04-30):
方案挺好的,可行性有没有验证呢?

网友B:
本数控直流电流源以单片机MSP430F2274为控制核心,由D/A转换器TLC5615、ZLG7289、中文字库液晶显示块、放大电路和大功率调整电路组成。

网友C:
通过编码开关来控制存储器的地址;根据地址输出对应的数字量送数模(D/A)进行转换;再根据输出的电压量来控制电流的变化;同时;通过四个编码开关的BCD码送给4511及数码管显示。

网友C:
整流作用是将交流电压U2变换成脉动电压U3。滤波电路一般由电容组成,其作用是脉动电压U3中的大部分纹波加以滤除,以得到较平滑的直流电压U4。

网友C:
这个恒流源的的确要考虑基极电流的。

网友C:
基极电流的存在,所以实测值比理论值小是很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