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存储器1k*8和1k*14的区别?

楼主(2015-01-16):
如题:请教下ROM 1k*8和1k*14的8和14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A:
1K×8  代表有 1K 个存储单元,每个单元  8-bit;
1K×14 代表有 1K 个存储单元,每个单元 14-bit。

楼主:
同样的程序在这个里面编译的话所用到的空间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8  代表有 1K 个存储单元,每个单元  8-bit;
1K×14 代表有 1K 个存储单元,每个单元 14-bit。 ...

那这个单元的位数对我实际的编程有什么影响?

楼主: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操作码+操作数,如果在1k*8中,操作码占了1个8位空间,操作数又占了1个8位空间
               如果在1k*14中,操作码+操作数一共占了1个14位的空间?
这样的话同样的程序在不同位数的存储空间中所占的字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操作码+操作数,如果在1k*8中,操作码占了1个8位空间,操作数又占了1个8位空间
        ...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单元的位数对我实际的编程有什么影响?

程序存储器每个存储单元的宽度主要对指令的设计和优化有关,进而影响程序运行速度和程序存储器的使用效率……。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用户不必关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用 C/C++ 写代码的时候。

网友C:
1k*14这种一般指令是等长的,一条指令就是14bit

网友D:
一般不会有蛇精病做14bit宽的存储器,楼主是不是在看PIC的资料?

网友E:
非8bit倍数的存储器,一般是MCU的内部程序存储器,适合特定的指令宽度,RISC指令。

网友F:
这个似乎是pic?

网友F:
貌似还要人工折腾ba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有蛇精病做14bit宽的存储器,楼主是不是在看PIC的资料?

HOLTEK的HT48系列的OTP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