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人飞机求大神推荐方案

楼主(2015-01-16):
机架、动力系统、遥控接收机你们自己来选,预算除去飞控、遥控器和电池不超过1200元。
1. 飞控使用Pixhawk;
2. 轴距不超过450mm;
3. 遥控器使用Futaba T8FG
求大神推荐详细方案

网友A:
那你这要求就是配个450四旋翼呗,机架450碳纤维 <=300RMB,桨1045或者12XX(我都是用的1045,不过12系列也能用,没用过)买点10块钱的作为学费,高质量的碳纤桨也入一套吧,我用的那种彩色的10块钱桨,他们的对称性不好,会让电机速度上不去,或者速度跟上了功率也跟上了。无刷电机KV950或者KV1100,品牌嘛,这个我觉得看你有多少米了,好一点的100一个 ,一般的50一个,我就用50的,没感觉有问题,性能没比较过。平衡充100-150。电调确实是好盈的料足,我拆的好盈40A电调,用的AOD208(30V 54A),而且每路是两个并联。XXD电调用在330机架上20A的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好盈50,XXD 30。其他散件我确实没关注过,用的就是比较普通的。

网友B(2015-02-20):
搭车问:大疆的四轴飞行器里面,请推荐一款,可以实时看到图像的,性能稳定的,预算1W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