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430f5259内部AD问题

楼主(2015-01-16):
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问下关于msp430f5259芯片内部AD,采集一次数据,最少需要多长时间?系统时钟为16M,

楼主:
求大神给讲讲啊,我是小白

网友A:
很少用这个芯片, 特意为楼主下了手册翻阅了一下, 结果在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少用这个芯片, 特意为楼主下了手册翻阅了一下, 结果在下面

先谢谢斑竹啦!
这个Tsample是和Rs、Ri和Ci有关是的吧,可是我AD配置的时候,将系统时钟二分频,16M/2  = 8M,ADC10CLK为8M,而且采样保持时间为4 * ADC10CLK,也就是没有达到1微秒啊,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是对的额,这个斑竹有遇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少用这个芯片, 特意为楼主下了手册翻阅了一下, 结果在下面

Tsample + Tsync + Tconvert = T.T就是采样一次的总的时间是吗?Tconvert为12个ADC10CLK,Tsample软件设置为4 * ADC10CLK,Tsync最多一个ADC10CLK,那这样看时序的话,那总的时间T就为17个ADC10CLK,那么就是2.125微秒,我这样算对吗?6.25微秒的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用C语言实现这三行代码:
ADC10CTL0 |= ADC10SC;   //开始转换
while(!(ADC10IFG & BIT0));
A[jj++] = ADC10MEM0;

如果上面算的正确的话,那么这三句语句完成AD转换的时间也就是只有2微秒多是吗?

网友A:
你算得不错, 但是将系统时钟二分频,16M/2  = 8M, 这个频率太高, 是系统不允许的.
看看给你的表格, ADC10 的时钟允许只有5MHz(最大5.5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sample + Tsync + Tconvert = T.T就是采样一次的总的时间是吗?Tconvert为12个ADC10CLK,Tsample软件设置 ...

楼上讲解的非常详细的,参考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算得不错, 但是将系统时钟二分频,16M/2  = 8M, 这个频率太高, 是系统不允许的.
看看给你的表格, ADC10  ...

那如果16M二分频为8M,在AD初始化中,配置AD时钟为8MHZ,但是AD又不允许这么大的系统时钟,那么AD会怎么处理呢?是直接使用自己内部自带的5M时钟?是这样吗?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么智能, 它会按照 8MHz 的频率跑, 只是AD的精度不再保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算得不错, 但是将系统时钟二分频,16M/2  = 8M, 这个频率太高, 是系统不允许的.
看看给你的表格, ADC10  ...

斑竹,如果不配置AD使用外部时钟,那么AD就会使用自己的内部5M的时钟是吗?
还想问下,斑竹对于将3句C语言转换成汇编,时间消耗上会有多大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么智能, 它会按照 8MHz 的频率跑, 只是AD的精度不再保证了.

我选择的外部时钟16/2 = 8M,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都是对的,数据的大小也是在0-1023之间呀,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讲解的非常详细的,参考学习的。

:D谢谢啦,刚接触,啥都不懂,还请论坛里的大大们,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的外部时钟16/2 = 8M,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都是对的,数据的大小也是在0-1023之间呀,这是什么原因 ...

你选择的是8MHZ的,可是其实用的不是8MHZ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的外部时钟16/2 = 8M,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都是对的,数据的大小也是在0-1023之间呀,这是什么原因 ...

你可以设置为5MHZ的,看看有影响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设置为5MHZ的,看看有影响没

恩恩,好的。谢谢斑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