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程序可以在外部flash里运行吗?

楼主(2015-01-16):
以前一直使用的是单片机,程序都在内部flash里运行。现在要使用C55XX很迷惑,希望有人帮我解惑。
1.DSP内部flash不给用户用,所以必须扩展外部flash,那么程序是必须加载到SRAM中使用,还是也可以在外部flash中使用?
2.是否一定要扩展外部RAM? 如果内部数据存储器够用,是不是就不用再扩展外部SRAM了?
3.可是内部的RAM还要加载程序,如何判断程序加载到哪段空间,SRAM是否够用?

网友A:
C55及更高系列  都是需要外扩flash的
在外扩flash中是可以执行的  就是效率低些   上电后也可以将代码搬移到内部RAM中运行
这样是最理想的
外部RAM扩展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当外设需要存储数据时   如果没有外设很多的数据
可以不外扩SDRAM
从外部flash加载到RAM是由专门的搬移函数完成   结合cmd   指定一定的位置

网友B(2018-12-20):
引用 网友A:
C55及更高系列  都是需要外扩flash的
在外扩flash中是可以执行的  就是效率低些   上电后也可以将代码搬 ...

请教前辈,如果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里面,CMD文件指定了起始位置是外部DDR2
那么上电后程序是从Flash里加载到DDR里运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前辈,如果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里面,CMD文件指定了起始位置是外部DDR2
那么上电后程序是从Flash里 ...

不一定     还需做一些搬移处理   也就是mem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