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请问BBB的mini usb口除了可以作为网卡和供电外,可以接其他的外设吗?比如接摄像头

楼主(2015-01-16):
请问BBB的mini usb口除了可以作为网卡和供电外,可以接其他的外设吗?比如接摄像头

网友A:
试试OTG,手上目前没有板子,没办法试。

网友B:
除了mini USB不是还有一个USB口吗

网友C:
资源还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mini USB不是还有一个USB口吗

这个口插USB无线网卡了,我又不太想加USB HUB,四轴飞行器想尽量减小重量,所以问问这个mini usb口能不能加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口插USB无线网卡了,我又不太想加USB HUB,四轴飞行器想尽量减小重量,所以问问这个mini usb口能不能 ...

应该是没问题的     硬件上就支持两路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     硬件上就支持两路USB

非常非常感谢:lol

网友D:
bbb外部接口还是比较少,很多时候需要用io进行扩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bb外部接口还是比较少,很多时候需要用io进行扩展

没有可以复用USB 的IO 口

网友F:
我看了下回复,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F:
这个没回我

网友F:
喂    都不感谢我

楼主:
才看到,有帮助: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才看到,有帮助

有帮助咋不感谢我

楼主(2015-03-17):
买了一个OTG,试了下,BBB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