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cortex-m4 ATSAM4E16E开发板-_-

楼主(2015-01-16):
ATSAM4E16E与ATMEL其他的Cortes-M4芯片相比资源较平衡,通用性较强,芯片具有128KB片内SRAM, 16KB ROM,1024KB内部Flash,1路USB 2.0 FS Device,4路16位PWM,2路UART(1路和SPI 片选复用),2路USART ,2路TWI(1路和JTAG复用), 1路SD/SDIO/MMC,1路SPI,1路NAND控制器,1路EMAC控制器,支持16位AFEC,1路2通道12位DAC,最高可在120M的频率下运行。

楼主:
板子资源:
一路USB 2.0 Full Speed Device
一路10/100M以太网(KSZ8051)
一路RS-232串口
两路RS-485接口
两路CAN
三路单端12位ADC(芯片自带)
一路差分12位ADC (芯片自带)
一路耳机插座,用于两路DAC输出(同时预留DAC插针)
一路TF卡接口
一路AT25DF321A SPI Flash
一路128MB NAND Flash
一路JTAG/SWD调试接口
一路8位总线屏接口
一路液晶屏电阻屏触摸电路(触摸芯片选配)
一路24C02 EEPROM
一路LM75A温度传感器
一路外部实时时钟(PCF8563)
四个用户LED
四个用户按键
三路跳线(JTAGSEL、ERASE、TEST,常规使用ERASE)
4路PWM IO引出
1路SPI 接口引出(片选和TF卡复用)

楼主:
板子提供例程(所有例子基于atmel studio6.2,大部分的例子已移植到keil4里,可轻易的在keil下开发程序):
01:GPIO例子(按键和LED)
02:PWM LED例子
03:CAN例子
04:485例子
05:DAC例子(音频)
06:ADC例子(单端,差分)
07:AT25DF321A例子
08:NAND Flash例子
09:TF FatFs例子
10:液晶屏电阻屏触摸例子(选配)
11:2.8寸总线屏例子(9325/9328)
12:以太网例子
13a:外部EEPROM例子
13b:LM75例子
13c:8563实时时钟例子
14:标准串口例子
15:USB 鼠标例子
16:USB CDC例子
17:USB Mass storage例子
18:DMA控制器例子

楼主:
更多信息点击这里:http://www.mcuzone.com/shop/?product-309.html

基本例子源码:

网友A:
呵呵,不错;
楼主好像杭州的吧;

网友B: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C:
不错的东西,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
楼主好像杭州的吧;

是的: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东顶一个!!!!!

:handshake

网友D(2015-09-08):
引用 楼主:
板子提供例程(所有例子基于atmel studio6.2,大部分的例子已移植到keil4里,可轻易的在keil下开发程序): ...

AT25DF321A例子程序给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E(2016-02-24):
楼主,请教一下,UART1作为串口功能使用为什么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我就是在这块开发板上测试过了,发送数据没有测量到信号,接受数据正常
但是将PA6口作为IO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UART1作为串口功能使用为什么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我就是在这块开发板上测试过了 ...

先确定你软件设计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