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求教

楼主(2015-01-16):
一个0-63的十进制数,例如31写成六位二进制为011111,六个bit分别控制p0.4,p0.5,p0.7,p0.8,p0.9,p0.10的GPIO输出电平,keil代码该如何编写?

网友A:
这个是51单片机吗,是ARM吗?

网友B:
抛砖引玉
unsigned char a = 0x31;
p0.4 = a & 0x01;
p0.5 = (a>>1) & 0x01;
p0.7 = (a>>2) & 0x01;
p0.8 = (a>>3) & 0x01;
p0.9 = (a>>4) & 0x01;
p0.10 = (a>>5) & 0x01;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很典型,不能以解决问题而结束,而应该形成编程思想,
首先,不管是arm还是单片机都会涉及到对gpio比特位的读写,
其次,对gpio有读和写2种操作,
第三,对于具体的单片机或arm,读写gpio口的方式会有不同,比如单片机可位寻址,对于stm 32有比特位带法,对于nxp的arm一个gpio口组(16个比特),至少对应3个不同功能的寄存器来控制它,一个写1置位,写0无影响;一个写1置0,写0无影响,还有一个状态寄存器,只读。
最后,由于不同器件操作不同,对于某个特定器件,应该以宏定义形成头文件方式,供调用,形成一劳永逸。
说得有点多了,呵呵!

网友C:
思想决定高度!

网友D:
我认为:若是ARM(如ARM9),则一般不可位操作吧。一般是由一组GPIO端口控制。则需要GPxCON,GPXDAT,GPXUP三个寄存器控制,尤其是前两个。若控制输出,则至少先让对应引脚的GPxCON的对应两位为01,再使GPxDAT的相应位与你要输出的二进制位值相等即可。单片机端口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E:
不连续的位只能分开来操作,不能同时

网友F:
这都不会吗

网友G:
GPIO0_DATA = ((0x31 & 0x3) | ((0x31 & 0xc) << 1) << 4);
写那么多代码,占空间呀!

网友G:
GPIO0_DATA |=((0x31 & 0x3) | ((0x31 & 0xc) << 1) << 4);
完美一点是这样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