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驱动模式的G级需不需要串电阻

楼主(2015-01-16):
例如TI的TPS40192,dc-dc芯片,DEMO上驱动上下管是没有串电阻。我设计的时候串了2.2欧电阻,不知有没有什么影响,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原则上是需要电阻的. 这个电阻可以调节开关速度, 虽说有些地方开关是越快越好, 但带来的噪声和干扰更大, 而 MOS 的弥勒效益在开关太快的时候可能引起异常, 设计的时候建议加上, 调试或优化的时候再优选一下.

网友B:
这么小,没影响;
当然楼主串个电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