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rct6是256K容量属大容量的,有TIM8吗?输入捕获中断服务程序是?

楼主(2015-01-16):
请教一个问题,STM32f103rct6是256K容量属于大容量的,有TIM8吗?输入捕获中断服务程序是?有4个中断服务程序TIM8_CC,TIM8_UP,TIM8_BRK,TIM8_TRG,哪个是输入捕获的中断服务程序呢?

网友A:
有,CC是输入捕获的中断程序。
另外,关于芯片有什么外设功能,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硬件手册,就是有芯片每个引脚是干啥的那个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C是输入捕获的中断程序。
另外,关于芯片有什么外设功能,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硬件手册,就是有芯片每个 ...

3q

网友B:
256算是大容量了,在STM32F103系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