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BB版 音频模块推荐

楼主(2015-01-16):
想在bbb上做音频处理,例如人机对话,求推荐实用的语音模块!
多谢!@icecut @zhangmangui

网友A:
去找 am335x 的其他板子,看他们用什么音频 codec.或者淘宝找模块.能买到的总会第一步方便些.然后就看 linux 支持是不是好了.如果前者,肯定系统支持好,但是芯片难买

网友B:
TI的芯片   当然是最适合使用TI自己的codec芯片   AIC23系列是用的最多的
尤其是在DSP    MCU等
用IIC和McBSP接口就能够无缝控制了

网友C(2015-03-18):
我也在做,用的是PCM1774芯片,还在看芯片手册中,做的朋友可以一起做啊

网友D(2015-04-22):
人机对话,看上去好高端啊......tlv320aic3x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