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一个 这个模型 怎么搭电路

楼主:
重新发一个  这个模型 怎么搭电路

网友A(2015-01-16):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你:
I(s)为恒流源,在电阻和电感上,产生输出电压U(s)。然后U(s)有在电容上产生电流,补偿到电阻和电感上。
意思就是:R与L串联,然后同C与电流源I并联,并联输出电压为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你:
I(s)为恒流源,在电阻和电感上,产生输出电压U(s)。然后U(s)有在电容上产生电流,补 ...

输出的电压不用管,我只要把电压经过电容反馈回去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电容与(电感+电阻)并联?这样没有反馈啊

网友B:
电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