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模压电阻性能怎样?和RX70线绕比哪个好?

楼主(2015-01-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体积小点吧。

网友B:
什么性能?用在不同地方,无法比较。

网友C:
看你的信号要求啊;
EE电阻相对便宜点,订货周期要短些;
线绕电阻,一般用在电流采样上,或者恒流源电路,低频的场合;
EE电阻,很多场合都适合;

网友D:
RX系列电阻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非一般金属膜可比,当然高性能的金属膜也有,这里只是说一般的.
一般来说,相同的材料,就看材料用的多少决定稳定性能,金属膜比较薄,在受水汽和自然环境的老化影响就大.
而线绕电阻就是为了解决金属膜的这个问题而用的,但是缺点是感量大.成本高.

楼主:
唉,都贵啊。
做4-20mA输入采样,如果想温度变化50度范围内,误差小于0.1%,这个电阻温漂就不能大于20ppm。
电阻选择真心头大!

网友D:
taobao上有卖5ppm的

楼主:
主要是不怎么放心,不管淘宝还是市场里,从一个破纸箱里拿出个电阻,厂家标志都没有,跟你说5ppm,可信度能有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怎么放心,不管淘宝还是市场里,从一个破纸箱里拿出个电阻,厂家标志都没有,跟你说5ppm,可信度能 ...

厂家标志有的,肯定不能买国产的,当然不能说国产的不好,其实进口的也有不好的,国产的好的很难买得到.
你的温度变化50度内是你计算电阻的温度还是环境的温度?你可以加大电阻的功率,这样温度会降很多.如果是环境温度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