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时钟超过14MHZ除了精度影响外还有什么?

楼主(2015-01-16):
如题,有哪位大虾用的ADC时钟超过14MHZ的来做产品啊???性能怎么样。本人现在要最快的采样时间,但是资料说时钟不要超过14MHZ为好。
不知道超过14MHZ会不会有什么BUG!

网友A:
超过14MHz, 倒是测试过, 精度变差, 偏差变大. 当然我超的不是太多, 问题也不太明显.

至于做成品, 本人不建议超频使用. 当然你经过严格测试, 不失稳定性而降低的性能能够接收, 那就低调地使用吧

网友B:
超过的,一般厂家也不会测试,或者测试过肯定不太行;
既然厂家给出这个指标,肯定建议是这个范围内;

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下(即使要超过也不要超太多);

网友C:
做技术一定得按手册上说的,瞎搞是会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