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IC选型

楼主(2015-01-16):
这款IC标称RL是3欧,4欧的,
驱动8欧2W的喇叭,选择这款IC是不是错误? IC供电5V
看曲线图,8欧负载时功率只有1W

楼主:
要选择8欧的功放才正确?

网友A:
能满足你的声音要求就可以,不一定要完全匹配。所以,要试过以后才知道。

网友B:
可以用。如果喇叭不能变,电源电压不能变,那么其他功放也不会给出更大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如果喇叭不能变,电源电压不能变,那么其他功放也不会给出更大输出了 ...

就是说喇叭和供电电压不能变,
就算选择 8欧的功放,输出功率也不会比这个IC更大?
@戈卫东

网友B:
极限输出功率跟电阻成反比,跟电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这个功放已经接近理论极限,没有办法再有质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