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5-01-16):
遇到一个问题,用485通信,距离15m长,室内测试,15m的线是卷在一块的。两端都没加终端电阻,现在丢包率特别高,有时候都不传输。1帧27个字节。求原因(有一个五米左右线长的测试设备,通信是正常的,没有明显的丢包现象。)

网友A:
这种现象软件或硬件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软件或硬件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

能说说具体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么

485芯片有没问题?A,B有没上拉和下拉? 波特率有多高?
485发送和接收的控制有没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有没问题?A,B有没上拉和下拉? 波特率有多高?
485发送和接收的控制有没有延迟? ...

芯片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上下拉。10k的上下拉、 波特率115200.DRI脚是有延迟的。usb转485的转换器我看上面是用的7414一个反向器控制的DRI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上下拉。10k的上下拉、 波特率115200.DRI脚是有延迟的。usb转485的转换器我看 ...

先用9600的波特率试试,看看有没有好转一点

网友B:
这个距离下终端电阻必须加,尤其是线卷绕在一起时。如果波特率过高,线就不能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9600的波特率试试,看看有没有好转一点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距离下终端电阻必须加,尤其是线卷绕在一起时。如果波特率过高,线就不能卷了。 ...

嗯。加了120R的终端电阻好一些了,网上说100m以上才加终端电阻的,所以开始就没加。。看来是真坑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