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电桥测了个35V/470uF的电容~~~俺立马就急了。

楼主(2015-01-16):
新电容,牌子就不说了,拿电桥(还算准确)测了下:
1、容量大致相符
2、ESR :1 ohm
3、D、R 忘记了。。。俺被那个1ohm吓住了。。

网友A:
〓◆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

〓 大容量多电平变换器 原理·控制·应用 ...

谢谢TYW的资料。 确实,刚测了几个100uF/16/25V的铝电解电容,啥牌子都有,体积也不一样,ESR在 0.5~2.5之间。。都是全新的(只能说没使用过)。

网友B:
470uF/35V铝电解电容,1欧ESR,差不太多,不算很大。

网友C:
按照T叔提供的资料,100uF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为1.5~2欧姆;
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度往往ESR小。
你的电容为470uF,1欧姆挺对的。

楼主:
可俺测的这个不是小体积的。又拿了个小体积的测了下,相同的耐压容量,这个倒比之前说的那个小了点。

好吧,看来俺确实忽视了高ESR的电容。仿真时也多数用几百豪欧的,汗……错了许久。偷不得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之前有发表过一张电解电容内阻的图表,现在你这个内阻跟哪图表比较起来,是大了还是小了,还有测试用的电 ...

那个图表啊,俺都不记得了,因为那个图表(包含所属的**)没注明所用电容的体积(封装尺寸),搞得一点参考价值都没了。所以过后就让我忘记了。。。

用的电桥是便宜货,也不知哪儿搞来的。
品牌/型号:美创 2811C
范围:忘记了,得看下网上的参数,电容是最小0.1pF,电感最小为 0.01uH,电阻忘记了,
频率:100 1k 10k Hz
开尔文四线测试夹。

结构俺不清楚,还没拆开看,等过两天看看吧,得找个螺丝刀,拍个照片亮度都不够。
估计也是那种自由轴的。电桥方式的LCR表和这种电桥没区别吧?

手里这个不知哪儿来的2811电桥,看了下网上价格,才1000多元。
ELEKTOR 2013 上的那个500ppm的LCR METER 主要零件成本就要500多元,精密电阻、NPO电容啥的还没算~~~哦,你如果需要这个电路,我传上来。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100uf的ESR小于0.4,220uf的小于0.25,470uf的小于0.2,1000uf的一般0.1左右或者更小.
以上都是普通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