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UC3845引脚跳闸

楼主(2015-01-16):
我今天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里面的UC345的第5脚和6脚,想看看震荡波形,结果跳闸了,吓我一跳,我以为示波器坏了。后来合上闸就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示波器插头中间那个脚,也就是地线那个脚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个用电池的示波器吧。。。。

网友C:
要用差分隔离探头

网友D:
示波器的表笔地与其电源地是一个地,所以示波器的电源最好是隔离的电源。
不然测试开关电源里面的UC345的第5脚和6脚时,就相当于将其与大地相连,由于存在电压差,就会跳闸。

网友E:
加个电源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F:
测试一下示波器表笔的地和示波器插头中间那个大地就知道了,这两个是导通的

网友G:
共同学习一下,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H:
隔离变压器……

网友I(2015-04-03):
隔离探棒太贵,买个隔离变压器实在,还可以防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