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5 V tolerant I/O, FM+ capable是什么?

楼主:
BLE, I/O, fm, AN, AC

楼主(2015-01-16):
STM32F091xB STM32F091xC DATASHEET里面的。。。。

楼主:
找到了,I2C的功能,Fast Mode Plus (up to 1 Mbit/s)。。。。。。

网友A:
每个引脚的翻转速率应该都能超过1M吧,这里特意说明,是不是其他脚就达不到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引脚的翻转速率应该都能超过1M吧,这里特意说明,是不是其他脚就达不到这个速度? ...

不是的。
这个是I2C专有的。I2C可能有较长的导线和较大的负载电容,需要足够强的驱动能力才可以跑1M。。。。。。。大约是这个意思。。。。

网友B(2015-03-12):
学习了!我也刚刚卡在这里了

网友C(2022-07-08):
学习了,刚刚我也看到这里蒙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