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 LP ADC的疑问

楼主(2015-01-16):
我想用PSOC去测量电压,选择输入范围为vssa-vdda,测得的最大值只能到3.3V,求大神指导怎么调节到测量0-5V(通过跳帽,测的板子上引出的那个vdda引脚的电压值已经是4.7V左右,但是软件里面显示最多只能到3.3V)

网友A(2015-10-25):
psoc 5 CY8CKIT-050开发板,

t1=ADC_GetResult16();
t2=ADC_CountsTo_mVolts(t1);
LCD_Position(0,0);
LCD_PrintNumber(t1);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Number(t2);
LCD显示的结果为:
255(ADC的分辨率是8位)

请问,通过滑动变阻器,我的模拟输入明明是0~3.3V,为什么会得出5089mv(5.089V),而不是3300mV呢?在线等,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当然只能测到3.3V了,因为你的单片机选择的范围也只是Vdd~Vcc,达到了饱和了,你可以考虑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测5V的电压

网友C:
你这样怎么可能测到5V呢,超过它的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