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三极管的状态

楼主:
C:\Users\New\Desktop\新建文件夹 (2)\17
这两个电路都能把1.5V的脉冲变成3.3V的脉冲,本人觉得第二个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15-01-17):
是本人在画板子的时候画错了,但板子按照第二个电路图做出来后还是能把数据读上来,觉得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本人在画板子的时候画错了,但板子按照第二个电路图做出来后还是能把数据读上来,觉得很奇怪 ...

是不是电路图和实物不对应,实物是对的?

网友B:
是吗?…都是OUT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图和实物不对应,实物是对的?

电路图与实物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都是OUT吔!…

out_2输入  out_1输出

网友C:
你的电路可以工作,三极管e、c接反也可以当三极管用,只是放大倍数变很小

网友B:
看图:可知输入、输出…
  感到新意的是:out2  唔!…输入     哈哈!…

网友D:
你的电路可以工作,三极管e、c接反也可以当三极管用,只是放大倍数变很小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E:
这种接法,低电平会更低!

网友F:
也行,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