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64开发

楼主(2015-01-16):
求教:
在百度文库看到一篇名为“基于飞思卡尔K64芯片的馈线终端设备(FTU)参考设计白皮书”的**,感觉这个解决方案与我们的需求几乎完全合拍,但飞思卡尔官网没有找到相关文件,有知情人可以了解吗
此外,求推荐K64核心板和开发板
谢谢

网友A:
直接可以利用的可能性小.demo的东西

楼主:
不大可能直接利用,这一点心里有数
几乎合拍也不是完完全全合拍
肯定要自己开发
现在也是想得到合用的方案和参考
此外,感觉K64核心板真的好少啊
各位有推荐吗

网友B:
看了楼主提到的那篇**,应该是网友自己分享,并非出自官网。
关于K64核心板,你可以参考官方的FRDM以及TOWER板子:
FRDM-K64F: 面向K64、K63和K24 MCU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

TWR-K64F120M: Kinetis K64 MCU模块

网友C(2015-07-06):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提到的那篇**,应该是网友自己分享,并非出自官网。
关于K64核心板,你可以参考官方的FRDM以及TO ...

能不能给个新手例程  怎么用opensda烧程序  k64函数库在哪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新手例程  怎么用opensda烧程序  k64函数库在哪找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一般在烧录接口中配置为opensda就可以了。
如果你下载了KSDK,在安装目录中有文档,讲的很清楚,IAR,KEIL,KDS怎么烧录。
下载KSDK的链接:www.freescale.com/ksd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一般在烧录接口中配置为opensda就可以了。
如果你下载了KSDK,在安装目录中有文档 ...

是一个JAVA  干嘛用的  安装目录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JAVA  干嘛用的  安装目录看不到

截图出来,你是说你安装报JAVA错误吗?
那是你java版本低了,要更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截图出来,你是说你安装报JAVA错误吗?
那是你java版本低了,要更新了。

安装正常,但是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正常,但是什么都没显示。

你是说你成功安装了?
成功安装之后,到C盘去找文档和代码,路径:C:\Freescale\KSDK_1.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你成功安装了?
成功安装之后,到C盘去找文档和代码,路径:C:\Freescale\KSDK_1.2.0 ...

没有这个文件夹

网友B:
你重新安装,看看安装界面中提示的路径在哪里。
另外你下载的KSDK名称叫什么?
你要下载         KSDK v1.2.0 Mainline releas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安装,看看安装界面中提示的路径在哪里。
另外你下载的KSDK名称叫什么?
你要下载         KSDK v1.2.0 Ma ...

例程中的函数库通用么

网友D:
即使开始产品也不能完全用官网的啊,那只是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