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零成本的带弹簧钉的散热片接地?

楼主(2015-01-17):
目前的设计上,有使用一个带两颗弹簧钉的散热片
正常的设计,应该是弹簧钉会把散热片紧紧的压在PCB上,
但是我们的EE突发奇想,把弹簧钉的弹簧安装在了散热片和PCB之间
这样子,散热片就接地了。。。
可是散热片也被弹簧顶离PCB,无法紧紧压住散热硅脂了。

有没有零成本简单方法让散热片既接地,又让他们把弹簧给我安装到正常位置,确保散热硅脂被紧紧夹住?
感谢

发图好麻烦,我在百度知道也提问,贴图了。
h t t p ://zhidao.baidu.com/question/1047403996712069419.html

网友A:
很简单,缩短弹簧的长度,变向外的弹力为向内的拉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缩短弹簧的长度,变向外的弹力为向内的拉力,就可以了

弹簧没有被固定在散热片和PCB上,所以没法用拉的方法把散热片拉住
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弹簧钉的结构
这种弹簧钉的设计,原本应该要把弹簧放在散热片的上方,然后压紧散热片
但是我们的EE把他改成这样子,用弹簧来接地
短期看没问题,就怕长期后,散热硅脂逐渐软化掉,散热效果会受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簧没有被固定在散热片和PCB上,所以没法用拉的方法把散热片拉住
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弹簧钉的结构
这种弹 ...

:L这样还不如不用弹簧呢,弹簧除了保证散热片接地之外,完全在做起副作用。
如果只是为了散热片接地,完全可以去掉弹簧,把塑料的固定柱改为金属的。这样既保证了有效接地,也不容担心硅胶干了之后散热片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不如不用弹簧呢,弹簧除了保证散热片接地之外,完全在做起副作用。
如果只是为了散热片接地,完 ...

改金属螺钉的话会带来几个问题:
1.PCB需要改Lay out 以便加螺母槽来固定金属钉
2.作业站要增加打螺丝工站
3.以上动作会带来成本上升

我所想到的就是加接地线,或者取消弹簧钉,改为直接焊在板上
所以我想问,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便宜的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金属螺钉的话会带来几个问题:
1.PCB需要改Lay out 以便加螺母槽来固定金属钉
2.作业站要增加打螺丝工 ...

对快要完成的设计进行变更,一般都是要增加成本的。个人觉得不一定用螺钉,可以用焊接的方式固定金属柱或者金属条,这样成本少小些。

网友B:
对于一种非常成熟的技术,要想不做大的改动就能在提升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这非常罕见,我是没见识过。

网友C:
几个问题:
1、是否需要接地?
2、楼主所提的是导热硅脂还是导热硅胶
3、散热器的重量有多大?

如果散热器不会因各种原因需要摘下来,在重量不大的情况下,使用导热硅胶粘接。
但接地是个大问题,如果确实需要接地,仍可使用弹簧,但前提是使用导热硅胶而非导热硅脂,对角安装同规格弹簧即可,要求尼龙(螺)钉长度合适。(话说俺都怀疑表面氧化的铝散热器还能否使用弹簧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快要完成的设计进行变更,一般都是要增加成本的。个人觉得不一定用螺钉,可以用焊接的方式固定金属柱或 ...

是啊,所以我也是在评估,到底哪种方案更加方便,简介,低成本。
反正大家的态度很明确了,那就是把弹簧放下面是错的,一定要改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种非常成熟的技术,要想不做大的改动就能在提升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这非常罕见,我是没见识过。 ...

我更加惊讶的是,我们的EE怎么会想出这样的设计。。。弄得我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问题:
1、是否需要接地?
2、楼主所提的是导热硅脂还是导热硅胶

1.需要接地,貌似是EMC的问题
2.其实是Thermal pad,就那种软软的一片一片直接贴的(台企不叫中文名,我至今不知道中文名,羞愧~)不是那种膏状要自己涂的
3.散热片重量没量,还没看规格书,铝制,大概80mm*80mm

我现在的想法是:
1.测试温升,看看SOC温升过不过,margin有多少
2.跌落,振动做完后要看Thermal pad的状态
3.MTBF 做完后,再拆机看Thermal pad状态,会不会直接软化后掉落或者结合不紧密。并且量温升

网友C:
哦,导热胶垫啊··多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需要接地,貌似是EMC的问题
2.其实是Thermal pad,就那种软软的一片一片直接贴的(台企不叫中文名,我 ...

可能是导热硅胶片,或者叫导热硅胶垫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qL3eh8cZGAAboKTmeRjz-cUn034Mv7dYqWPUh8w304gy0B33mkzTZ_HC9wPWGMuYastgeWtzf0D17jaQM3Dy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导热胶垫啊··多厚的?

大概用到了4mm厚的,目前这种弹簧安装在下面时,倒也没掉出来。因为存在一定厚度,本身也有一些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导热硅胶片,或者叫导热硅胶垫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qL3eh8cZGAAboKTmeRjz-cUn034Mv7 ...

对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主板将来是垂直安放的,所以还是有些担心久了后,会不会软化变形,逐渐脱离,造成缝隙,影响散热

网友D:
如果不想更改现有设计,可以考虑把下面弹簧换成小弹力的,甚至一段长度合适的导线就可以,上面加一个弹力大一些的弹簧。
上方弹力大于下方,所以仍会压紧散热片。下方仍保持接地。

或者上方弹簧,增加一根导线到地,就是外观不好看。

网友E:
弹簧还是装在散热片上面,同时找个弹力弱的弹簧装在PCB与散热片之间

网友F:
新手路过,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