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互感器下可以铺地吗?

楼主(2015-01-17):
项目中用到一个40A/20ma的电流互感器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那么互感器下可以布线或者铺地吗?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你的PCB上没有很大的电流的话。。。。。

网友B:
完全可以,如果原边电流是通过PCB流过的话,要考量下线的问题。热的散失。

网友C:
原边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D:
一次电流40A,还焊在电路板上,必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能过40A的导线,必定够粗,很难焊接到电路板上(小点的烙铁根本焊不上),多半是直接联接到端子上。而且,电流互感器一次导线按规定是不允许锡焊的。
即使是直接联到端子,这个端子也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边电流是怎么流的?

导线在外边,用的是穿心的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电流40A,还焊在电路板上,必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
能过40A的导线,必定够粗,很难焊接到电路板上(小点 ...

原边电流不流过PCB,用的这样的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边电流不流过PCB,用的这样的互感器

此即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就是穿过互感器中间那个孔的一根导线,也就是一次绕组仅一匝。
此电流互感器下面可以铺地,不影响电流互感器工作。但并不是非铺地不可,不铺地也对工作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即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就是穿过互感器中间那个孔的一根导线,也就是一次绕组仅一匝。
此电流互 ...

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E:
铺地与不铺地对板子的工作都没有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铺地与不铺地对板子的工作都没有太大影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OL说的

谢谢

网友F:
尽量少在互感器下面走线,尤其是导线经过侧,尽量也不要铺地,线越简单越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尽量少在互感器下面走线,尤其是导线经过侧,尽量也不要铺地,线越简单越好。 ...

支持14所说!

网友G:
一些高频的数字信号尽量避开电流互感器,毕竟二次侧就是电阻、电容组合的一些采样、滤波之类的模拟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尽量少在互感器下面走线,尤其是导线经过侧,尽量也不要铺地,线越简单越好。 ...

在下面走线是怕线影响互感器呢还是怕互感器影响线呢?我需要走的线就是拨码开关连单片机的线和3.3V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些高频的数字信号尽量避开电流互感器,毕竟二次侧就是电阻、电容组合的一些采样、滤波之类的模拟电路部分 ...

谢谢

网友H:
楼上各位大佬都说了.
大山认为,如果没有铺的必要,不要铺。如果铺是为了其他电路的可靠性就铺上.这样可能不好理解,简单说,你板子大下面就不铺,板子小就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各位大佬都说了.
大山认为,如果没有铺的必要,不要铺。如果铺是为了其他电路的可靠性就铺上.这样可能不 ...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下面走线是怕线影响互感器呢还是怕互感器影响线呢?我需要走的线就是拨码开关连单片机的线和3.3V电源线 ...

这么大的电流,稳态时还好,就怕电流发生冲击,整个板的电路都受影响。传感器焊接到电路板上,使得电路板不得不走线,尽量少走线就是了。
如果可以,楼主最好在把控制电路用金属壳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流,稳态时还好,就怕电流发生冲击,整个板的电路都受影响。传感器焊接到电路板上,使得电路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