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手机音频驱动红外发射管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应该能工作,但没有元件值。
0.1V的电压对于手机的耳机插孔输出来说实际上是很小的。
一般来说往往是希望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尽可能的弱一些,一方面减小功耗,一方面避免突然摘掉这个发射器时手机扬声器发出的噪声(权当它是噪声吧,反正没人会喜欢)。

问题是楼主打算哪种方案?
1、DTMF方式似乎最常见了,缺点是你的发射器要工作在线性状态下,没有信号输入时也会耗电。接收的处理要麻烦点。
2、ASK调制,这个没有前面那个的缺点。不过发射时间要长一点,倒也可以接受。

如果没有必要,俺宁愿用蓝牙也不愿意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