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CP2515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我用CAN芯片MCP2515来搞CAN通信。
用51的程序移植到DSP5509上,不成功。
现在读写寄存器都对,发送数据时卡住了。
/*****************************CAN发送**********************/
void CAN_send(unsigned char dat[])
{
mcp2515_setRegisterS(MCP_TXB0CTRL+6,dat,5);      //发送数据
mcp2515_setRegister(MCP_TXB0CTRL+5,5);          //设置发送的为5个字节
mcp2515_write_can_id(MCP_TXB0SIDH,0,0x00);       //写入ID
mcp2515_ModifyRegister(MCP_TXB0CTRL,0x0B,0x0B);  //报文发送请求位,最高的报文发送优先级
do                //MCU 将此位置1 以请求报文发送-报文发送后该位自动清零
{
  res = mcp2515_ReadRegister(MCP_TXB0CTRL);
  res = res & 0x08;
}while(res);                                    //等待报文发送完毕
}
卡在//等待报文发送完毕
这个地方。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解决了提供下原因说明

楼主:
和接收的连起来就好啦!

网友B(2019-08-21):
该控制器支持无线控制吗,使用wife或者蓝牙

网友C:
我怀疑是编译器问题,  数据长度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此外是控制时序问题, 编译器的优化可能打乱了时序,  处理器速度太快导致来不及响应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