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教阻抗匹配的算法

楼主(2015-01-17):
画板新手,求教一下阻抗匹配怎么计算。我手里也有一个阻抗匹配的计算工具,但是不太会用,先给大家分享了,希望可以从原理上讲解一下阻抗匹配。如果这个软件可以用,能否讲一下用法。
下面是软件的截图,各个项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Si9000,这个是比你用的这个版本好用

谢谢啦,~后面两个计算出来的 一个是差分阻抗,那个delay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Si9000,这个是比你用的这个版本好用

还有单位是mil还是mm呢?

网友B:
mark 以后会有用

网友:
差分微带线的阻抗,用于计算单板表层差分线的。意义如二楼所说,但是w感觉是腐蚀后的宽的。delay就是一英寸长度的传输延迟,单位为皮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后面两个计算出来的 一个是差分阻抗,那个delay是什么呢?

从输入端打进的差分脉冲,到输出端表现出来的单位距离时延。

网友D(2017-05-23):
一般你们设计的阻抗,到pcb厂家做的时候,可能还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