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楼主(2015-01-17):
今天遇到2个关于PIC单片机的问题,
1、编译时,提示字符串赋值给字符指针错误
2、提示的意思大概是说我定义的变量占用了0x111个字节的空间,RAM不够
我记得C语言里是可以直接将字符串赋给字符指针的,为什么在PIC里就不行了?
PIC18f6720的RAM到底有多大?难道比0x111字节还小,不至于吧。
请各路大侠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看手册。贴程序。

网友B:
不支持定义数组大于256字节
感觉这个跟PIC18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贴程序。

我们的程序拷不出来,真的不是我不想贴。程序中是这样的,
switch(source->sta)
{  case 1:
              data=max; break;    max是个指针
   case 2:
              data="open";break;
   default: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定义数组大于256字节
感觉这个跟PIC18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我没有定义那么长的数组,最长的也就42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