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脚变压器管脚意义

楼主(2015-01-17):
我看了一些别人的220V交流转5V直流的电路,电路原理基本就是变压、整流。但是我看变压器没有用4脚的,基本都是6脚。出了初级和次级的四个角,另外的两个脚接法都不太一样,这里就不上电路图了,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给我大概的说一下一般这两个管教都是干什么的?我理解只要有初级、次级可以变电压就行了,多出来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是工频变压器还是高频变压器,工频变压器的话有可能是正负电源,变压器引脚会超过4个,如果是高频变压器的话,就是辅助绕组了,变压器引脚也会超过4个

楼主:
补充一下,下图是我测量变压器管教以后自己猜测画的。变压器作用是将输入的直流电压转为5V直流。输入电压是交流220V经过全波整流后得到的。管教1、4接的是输入电压。中间的3、4管教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B:
RCC结构的变换器还需要一个反馈绕组,有控制器的则需要一个辅助电源,所以大多至少6个脚

网友C:
初级两个110V绕组 。可以并联用于110V电源系统。也可以串联用于220V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