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灯闪烁不正常

楼主(2015-01-17):
想让我的灯闪灭五次,关闭led一会(比如1s或者1min),再闪灭五次。
可是现在情况是先闪五次,然后灯应该亮的第一次灭的,然后亮四次,之后一直这么循环。。。关闭led那段程序不能启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7;
sbit jum=P3^2;

uint x;
uchar n,num,m,a;

        void init()
        {
                num=0;
            led=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亮灭时间判断
                a++;    //亮灭之后,led灭几秒钟等待时控制

                if(m==0) //led亮灭

            {
                        if(num==10)  //led亮灭时灭
                    {
                                led=1;

                        }
                    if(num==20)    //led亮灭时亮
                    {
                                num=0;
                                led=0;
                                n++;

                        }
                        if(n==5)    //亮五次之后关闭led
                        {

                                n=0;
                                led=1;
                                m=1;

                        }
                }

        }

void main()
{
        init();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m==1)          //关闭led一段时间
                {
                        le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12000)
                        {
                                   a=0;
                                m=0;

                        }
                }
    }

}

网友A:
为何在主程序中给定时器赋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在主程序中给定时器赋初始值?

主程序不需要  我看的一个视频就这么讲的赋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程序不需要  我看的一个视频就这么讲的赋值的。。。

如果没有开定时器中断就可以这样赋值,否则不用这样

另:
uchar n,num,m,a;
......
a++;
      if(a==12000)
......

这里的a 永远也不会等于1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程序不需要  我看的一个视频就这么讲的赋值的。。。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
                if(m==0)
                {....}

每次进中断,m 都是0 ,覆盖掉全局变量 m
.....
太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恩,我是初学者,刚才您说的问题我都改了··谢谢您  不过还是那个现象  程序里还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