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交流电压采样,求帮助,求解答,求关爱

楼主(2015-01-17):
求大大们帮忙啊 、我在做一个电压采集的电路。前端用的是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输出2ma。
后经采样电阻、电压跟随器、和加法器将交流电压抬升2.5V。
仿真输出的波形都没什么问题。但还有些没弄明白
1、经过加法器运放之后的电压 应该是含有直流的交流电压,用示波器应该怎么看,应该打到直流档还是交流档。打在交流档为什么还有负电压?叠加之后应该还是交流,无论在那个档位波形应该一样吧?示波器测得是叠加之后的波形啊
2、手上现在只有万用表,我应该怎么测加法运放输出的电压?怎么测试是否正确,因为要直接进单片机。
3、如果监测电网的电压需要加什么滤波吗?电网的波动干扰会有多大影响。

求帮助小弟解答,模电菜对的一塌糊涂!!!!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U1C的10脚提升到1.25V,经过2倍放大,输出直流为2.5V,这就是蓝色线有直流的原因。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的选择常识,打到直流,就是信号直流,不经过一个隔直电容,也就是交流信号与直流成分都进行显示,打到交流,经过隔直电容,不会显示直流成分,肯定有正有负,其平均值就是基线。

楼主:
哦、对对。直流耦合交流耦合,我想起来了。麻烦再问下,相加之后的电压要进单片机,实际电路我怎么测这个点的电压是在我要求范围内正确的? 我只有万用表。谢谢!~~~~

网友B:
测量自然用直流档,滤波只要在输出端增强适当大小的电容即可,也可以在程序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自然用直流档,滤波只要在输出端增强适当大小的电容即可,也可以在程序上处理 ...

最终要进AD的信号除了示波器还能怎么测量值是否正确?手上现在没有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对对。直流耦合交流耦合,我想起来了。麻烦再问下,相加之后的电压要进单片机,实际电路我怎么测这个点 ...

交流测一次,直流测一次,相加和相-,就是信号点的动态范围,注意测交流时,电表是有效值显示的,要换算到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要进AD的信号除了示波器还能怎么测量值是否正确?手上现在没有示波器 ...

输入一个固定电压或电流,然后用万表用测输出端电压,比较实际值和理论值的差别

网友C(2015-08-20):
旺诠采样电阻 QQ15012948980

网友D(2020-12-01):
输出2ma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是啥型号?我想找个头小的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