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写的C674x定时器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5-01-17):
vectros.asm程序设置如下:
;
;  Copyright 2003 by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perty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Restricted rights to use, duplicate or disclose this code are
;  granted through contract.
;
;
; "@(#) DSP/BIOS 4.90.270 01-13-05 (barracuda-o07)"
;
;  ======== vectors.asm ========
;  Plug in the entry point at RESET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  ======== unused ========
;  plug inifinite loop -- with nested branches to
;  disable interrupts -- for all undefined vectors
;
unused  .macro id

        .global unused:id:
unused:id:
        b unused:id:    ; nested branches to block interrupts
        nop 4
        b unused:id:
        nop
        nop
        nop
        nop
        nop

        .endm

        .sect ".vectors"

        .ref _c_int00           ; C entry point
                .ref _Timerint0_isr   ;

        .align  32*8*4          ; must be aligned on 256 word boundary
                .def RESET
RESET:                          ; reset vector
        mvkl _c_int00,b0        ; load destination function address to b0
        mvkh _c_int00,b0
        b b0                    ; start branch to destination function
        mvc PCE1,b0             ; address of interrupt vectors
        mvc b0,ISTP             ; set table to point here
        nop 3                   ; fill delay slot
        nop
        nop

        ;
        ;  plug unused interrupts with infinite loops to
        ;  catch stray interrupts
        ;
NMI:    b ir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unused 2
        unused 3
INT4:
                stw b0,*--b15
                mvkl _Timerint0_isr,b0
                mvkh _Timerint0_isr,b0
                b b0
                ldw *b15++,b0
                nop 3
                nop
                nop
        unused 5
        unused 6
        unused 7
        unused 8
        unused 9
                unused 10
        unused 11
        unused 12
        unused 13
        unused 14
        unused 15
interruptSet程序:
#include "global.h"

void InterrptInit()
{
        //INTMUX2 =(INTMUX2&0xFFF0FFFF)|(4<<16);//T64P0_TINT12
        CSR = 0x0101;//global
        ISTP =0;
        ICR = INT4_SET;
        IER |= INT4_SET;

}
int timercnt=0;
interrupt  void Timerint0_isr(void)
{
        int intFlag;

        intFlag = TIMER0->INTCTLSTAT;

//        SETBIT(TIMER2->INTCTLSTAT, intFlag);    //clear ISR
         TIMER0->INTCTLSTAT = intFlag;
         timercnt++;
}
timer0设置程序:
#include "global.h"
void Timer0Init(void)
{
        /*Clear 0*/
        TIMER0->TCR = 0;
        /*PLUSEN=1:New timer features are available.*/
        /*Note:if you want to use reload mode or compare interrupt, you must set this bit.*/
        TIMER0->TGCR |= 0x10;
        /*TIMMODE=1:The timer is in dual 32-bit timer unchained mode. */
        TIMER0->TGCR |= TIMMODE_32BIT_UNCHAINED;
        /*TIM12RS=1:Timer 1:2 is not in reset.*/
        TIMER0->TGCR |= 0x1;
        /*set Timer 1:2 PRD*/
        TIMER0->PRD12 =PRD;//ENA_TXSLOT_INT;
        /*Set a initial counter value in register TIM12*/
        TIMER0->TIM12 = 0;
        /*Reload Period Value*/
        TIMER0->REL12 = PRD;
        /*PRDINTEN12=1:Enable interrupt.*/
        TIMER0->INTCTLSTAT |= PRDINTEN12_ENABLE;
        TIMER0->TCR |=ENAMODE12_CONT_RELOAD;

        #if 0
        /*TIM34RS=1:Timer 3:4 is not in reset.*/
        TIMER0->TGCR |= 0x2;
        /*Set a initial counter value in register TIM34*/
        TIMER0->TIM34 = 0;
        /*set Timer3:4 PRD*/
        TIMER0->PRD34 = PRD;
        /*Reload Period Value*/
        TIMER0->REL34 = PRD;
        /*PRDINTEN34=1:Enable interrupt.*/
        TIMER0->INTCTLSTAT |= PRDINTEN34_ENABL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TIMER0->CMP1 = PRD - T1;           //RFCtrlInterrupt
        TIMER0->CMP2 = PRD - T1-T3;        //BBPReadyINT;

        //-- for ramp debug
        TIMER0->CMP3 =  PRD- DELAY_TR -GUARD_BIT_TIME;
        TIMER0->CMP4 =  PRD- DELAY_TR + DELAY_TXSLOT-TIMER_FREQ;

        TIMER0->INTCTLSTAT |= PRDINTEN12_ENABLE;
        TIMER0->TCR = ENAMODE34_CONT_RELOAD;
        TIMER0->TIM12 = 0;

        TIMER2->TCR |= ENAMODE34_CONT_RELOAD;//0xC0:continuously with period reload,0x80:continuously   TIMER2->TCR |= 0x800000;
        #endif                                           //0x40:one time
}

global.h: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AMR;
/* Address Mode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CSR;
/*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SR;
/* Interrupt Set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CR;
/* Interrupt Clear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STP;
/* Interrupt Service Tbl Pt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RP;
/*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NRP;
/* Non-maskable Int Return Ptr*/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N;
/* General Purpose Input Reg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OUT;
/* General Purpose Output Reg */

/*
定义中断选择寄存器

*/

/*
定义定时器
寄存器
*/
#define uint32_t unsigned int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int32_t REV         ;
   volatile uint32_t EMUMGT      ;
   volatile uint32_t GPINTGPEN   ;
   volatile uint32_t GPDATGPDIR  ;
   volatile uint32_t TIM12       ;
   volatile uint32_t TIM34       ;
   volatile uint32_t PRD12       ;
   volatile uint32_t PRD34       ;
   volatile uint32_t TCR         ;
   volatile uint32_t TGCR        ;
   volatile uint32_t WDTCR       ;
   volatile uint32_t Reserved0   ;
   volatile uint32_t Reserved1   ;
   volatile uint32_t REL12       ;
   volatile uint32_t REL34       ;
   volatile uint32_t CAP12       ;
   volatile uint32_t CAP34       ;
   volatile uint32_t INTCTLSTAT  ;
   volatile uint32_t Reserved[6]  ;
   volatile uint32_t CMP0;
   volatile uint32_t CMP1;
   volatile uint32_t CMP2;
   volatile uint32_t CMP3;
   volatile uint32_t CMP4;
   volatile uint32_t CMP5;
   volatile uint32_t CMP6;
   volatile uint32_t CMP7;
}TIMER_REGISTER_t;

#define TIMER0_REG_BASE 0x01C20000     //Timer1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INTMUX2_ADDR         0x01800108
#define INTMUX2              (*((volatile int *)INTMUX2_ADDR))

#define TIMER0            ((volatile TIMER_REGISTER_t *)TIMER0_REG_BASE)
#define TIMMODE_32BIT_UNCHAINED  (1<<2)   // bit 2
#define PRD                            (1000000)//
#define ENAMODE12_CONT_RELOAD    (3<<6)   // bit 6,7
#define PRDINTEN12_ENABLE        (1<<0)   // bit 0
#define INT4_SET                (1<<4)
#define INT5_SET                (1<<5)
#define INT6_SET                (1<<6)
#define INT7_SET                (1<<7)
#define INT8_SET                (1<<8)
#define INT9_SET                (1<<9)
#define INT10_SET                (1<<10)
#define INT11_SET                (1<<11)
#define INT12_SET                (1<<12)
#define INT13_SET                (1<<13)
#define INT14_SET                (1<<14)
#define INT15_SET                (1<<15)

void InterrptInit()        ;
void Timer0Init(void);

main():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i1,i2;
void main()
{

        int n;
        InterrptInit();
        Timer0Init();

        while(1)
        {
                i1=TIMER0->TIM12;
                i2=TIMER0->PRD12;
                n++;
                //printf("i=%d\r\n",i);

        };
}

出现的问题:
TMS320C64X+_0: Warning: CPU:Interrupt No. 4 dropped, an earlier interrupt is pending to be taken

就是中断进不去,到不了vectors.asm的中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相关的中断的开启没有呗。。

网友:
没有启动定时器和nmi中断也要开启,不开非屏蔽中断可屏蔽中断不会响应

网友B(2015-02-28):
硬件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估计是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D(2016-01-06):
你好,请问你的中断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也是用的c674x的定时器中断,现在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