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LPC1768串口可下载,JTAG无法仿真下载

楼主(2015-01-17):
最近做了块板子,芯片用的是LPC1768,现在板子做好了,可以用串口可下载,JTAG无法仿真下载?检查了很久都没查出问题来,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快崩溃了

网友A:
JTAG电路怎么样的?

网友B:
串口下载跟JTAG口半毛钱关系都木有。楼主还是仔细检查Jtag口相关的硬件、上下拉电阻,还有IDE环境的编程器设置是否正确吧。

网友C(2015-04-02):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