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缩放、布线、移动都特别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7):
如题,缩放、布线、移动都很卡,而且每次布顶层线的时候都会卡死(其它层布线只是卡,不会卡死),这是什么什么情况?板子是六层板,可能和PCB的设置有关,因为以前不卡的,一个星期以前就突然卡了,软件重装了几遍都不行啊,09版和10版的都试过,而且拷到别人电脑上也特别卡,在网上也没查到,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帮帮帮忙啊,略急!!

网友A:
会不会是同样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66405-1-1.html

网友B:
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同样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66405-1-1.html

DRC关了还是卡,我试下复制到新的pcb上行不行,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问题

这个真不是,换了几个电脑都试过了,而且以前都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同样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66405-1-1.html

问题解决了,把泪滴全部去掉就ok了,而且重新打上泪滴也不会卡,应该泪滴打的有问题,谢谢关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问题

问题解决了,把泪滴全部去掉就ok了,而且重新打上泪滴也不会卡,应该泪滴打的有问题,谢谢关注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泪滴全部去掉就ok了,而且重新打上泪滴也不会卡,应该泪滴打的有问题,如果pcb打过泪滴后修改了一部分需要重新打泪滴的话要先把原来的泪滴全部移除,修改后重新打上泪滴即可,希望对大家能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