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问题,很简单但是我不懂

楼主(2015-01-17):
请教一下这个三级管为什么基极和发射极都变成15V左右了,还有他给555定时器供电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电源,555定时器最大的供电电压为15V,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没有与24V相联接的那支1k电阻,三极管倒好像是线性稳压用。

网友B:
那你D4用的多少V的稳压管??555电路这么小的工作电流,你不如直接用稳压管来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D4用的多少V的稳压管??555电路这么小的工作电流,你不如直接用稳压管来做好了。 ...

D4不是稳压管吧,去掉以后效果一样的,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与24V相联接的那支1k电阻,三极管倒好像是线性稳压用。

我们公司的一个博士说这个1K电阻越小越好

你的画的是稳压管,标注是二极管,那么博士没有给你指出来。

网友B:
那你D4用的啥二极管?另外博导说,这个电阻就不应该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D4用的啥二极管?另外博导说,这个电阻就不应该要。

版主你懂得,用了一个类似in4148的红色的,具体是什么型号不知道

网友B:
那8成就是个稳压二极管。这么典型的射随器稳压电路。

网友C:
R100 1K电阻接错地方了,应该在Q4的C上。这时,Q4饱和了,所以都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0 1K电阻接错地方了,应该在Q4的C上。这时,Q4饱和了,所以都是15V。

15V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D:
基极上那个二极管应该就是稳压二极管把,而且是15V,那么射极其实是14.3V。就是个射极跟随器,Q4工作在可变电阻去,R100可有可无,有的话有个限流保护的好处。

网友E:
一个短路电流约20mA的稳压器,15V是精度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V怎么算出来的

15V是楼主说的。

网友F:
我是来看回答的,看了图表示不懂

网友G:
就给555供个电源,干嘛用这么麻烦的电路来实现,直接用15V电源模块不就行了,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给555供个电源,干嘛用这么麻烦的电路来实现,直接用15V电源模块不就行了,不明白 ...

应该就是为了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是楼主说的。

亲,那是根据图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那是根据图测出来的

那就是基极上的二极管是15V或发射极上的两个串起来的二极管之和+0.7V是15V。

网友H:
in4148有两种,一种是开关二极管,另一种是稳压管,如果是前者,楼主的电路就是错的。如果是后者,首先要知道稳压管的工作电压,不然很难分析。如果稳压管工作电压一样,发射极两个管串起来电压大于基极,这样的设计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in4148有两种,一种是开关二极管,另一种是稳压管,如果是前者,楼主的电路就是错的。如果是后者,首先要知 ...

IN4148是二极管吧,只不过IN4148是玻壳封装的,一些小功率的稳压管也是玻壳封装的,看上去比较像。

网上有许多in4148稳压管的广告。 管理员以为是转发广告,将贴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IN4148是二极管吧,只不过IN4148是玻壳封装的,一些小功率的稳压管也是玻壳封装的,看上去比较像。 ...

对啊,因为是抄板,所以具体是什么不知道,还有那个基极和发射极是测出来

网友J:
楼主,画图画的不够认真,器件号没有分清,分析图不好指明那个器件。三极管基极的稳压管是给三极管提供工作电压的,1K电阻是限流的,最大电流限制在24V/1K=24mA。你这个电路是抄板的吗?如果是,可以加电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画图画的不够认真,器件号没有分清,分析图不好指明那个器件。三极管基极的稳压管是给三极管提供工作 ...

不好意思哈,图画得不好。没有认真画,

网友K:
两个D4是做什么的?

网友L(2015-02-16):
楼上有很多哥们不肯定,看过之后我就相信很多人该肯定了。

网友M:
网上说真有1N4148稳压管,但是没用过。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亲,那是根据图测出来的

真是神一样的电路,神一样的二极管啊!
我真没看出这个不是最普通的最简单的电源电路啊!那个1K电阻真的是神来之笔,不是一般人都能这么加!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基极上那个二极管应该就是稳压二极管把,而且是15V,那么射极其实是14.3V。就是个射极跟随器,Q4工作在可变 ...

赞同此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