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运用指针,求指教

楼主(2015-01-17):
有两个函数
a.c文件中
uchar *Return_Temp_And_RH_Range(void)/*返回指针,指向温湿度上限缓存数组的首地址*/
{
  uchar *pa;
  pa=Data[0];
  return pa;
}
b.c文件中
void EEPROM_Write_String(uint add,uchar *pa)
{
  uchar i=0;
  CLI();
  for(;i<Write_Data_Num;i++)
   {EEPROM_Write_Byte(add+i,pa[i]);}
  SEI();
}
现在在main.c中调用
EEPROM_Write_String(0x0000,*Return_Temp_And_RH_Range());/*EEPROM保存温湿度上限线数据*/
不能编译。
难道,第一个函数返回的不是一个指针吗?

楼主:
程序里的指针赋值语句,打错了,改成pa=&Data[0];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的uchar *Return_Temp_And_RH_Range(void)/*返回指针,指向温湿度上限缓存数组的首地址*/
{
   uchar *pa;
   pa=Data[0];
   return pa;
}

pa是个局部变量,你换全局变量就应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你的uchar *Return_Temp_And_RH_Range(void)/*返回指针,指向温湿度上限缓存数组的首地址*/
{
  ...

是在a.c文件中将pa定义城全局变量吗?貌似还是不行

网友A:
在你调用的函数变为全局,也就是main

网友B:
不是 pa 的问题,而是调用的问题,应该这样:
  1. EEPROM_Write_String(0x0000, Return_Temp_And_RH_Range());

网友B:
定义一个 pa 变量,只是啰嗦了一些,直接返回更简洁:
  1. uchar *Return_Temp_And_RH_Range(void)/*返回指针,指向温湿度上限缓存数组的首地址*/
  2. {
  3.    return Data;
  4. }
当然了,对于优化的编译输出来说,两者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pa 的问题,而是调用的问题,应该这样:

果然可以,不过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a.c文件两个指针返回函数
uchar *Return_Temp_And_RH_Buf(void)
{return Temperature_And_RH_Buf;}
uchar *Return_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_Buf(void)
{return 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_Buf;}
b.c文件
void Relay_Get_Temp_And_RH_Data(uchar *temp_and_rh_data)
{
  uchar i=0;
  for(;i<5;i++)
   {Temp_And_RH_Data=temp_and_rh_data;}
}
void Relay_Get_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uchar *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
{
  uchar i=0;
  for(;i<3;i++)
   {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
}
现在调用时
Relay_Get_Temp_And_RH_Data(Return_Temp_And_RH_Buf());
Relay_Get_Temperature_Negative_Flag(Return_Temperature_Negative_Buf());
第一个可以通过,并且运行正确
可第二个就会编译错误:found `int' expected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怎么会跑出来int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