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386放大音频,在增益较大时声音失真

楼主:
背景:
功放接法按照经典电路(如附件图),250uF耦合电容我换成了470uF,旁路电容取值10uF。电源有加去耦。
音频信号是从一块控制板上输出的,用示波器测量峰峰值约1.5V,直接接到扬声器上其实就有声音了。
测试的扬声器有8欧2W 8欧10W 4欧3W。
给LM386供电电压约5V至12V
问题:
电源11V状态下测试,旋转电位器慢慢调大音量
在调整对地输入电压到约0.54K就能听到声音,此时峰峰值约4V,而且此时对阻值灵敏度很高;
接着增大一点点马上没声音;
继续增大到2K左右又有声音了,不过失真了,峰峰值6V左右,声音低沉浑浊,波形变得有点像方波;
如果此时再往上调则失真越严重。
如果是5V,0.54K左右和11V相当,增大一点点同样没声音;2K左右声音较小且失真特别严重。
在不输入音频的时候,(杂音)倒是随电位器慢慢增大。

1.想问下不知怎么解决这种现象
2.另外是不是在输入音频信号较大,且输出增益最大的情况下,给LM386供电的电压越高,音量越大?
3.扬声器瓦数越大,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越大?电阻越大则越灵敏么?

386电路

386电路

楼主(2015-01-17):
顺便问多个问题,买了几个LM2596的DCDC模块(成品),但接通1A左右就很烫了。
测输入输出电流一样,整就一线性电源,不会又让咱买到问题产品了吧
发烫的是LM2596,电感线圈(写着330)倒是不觉得烫

网友A:
电源输出电压稳定了没?一般2596输出1A应该没啥温度,考虑电路有问题。另外386把增益调一下,不要太大了。还有386本来就是低价功放,声音大,但是发破。

网友B:
放大倍数太大了,小一点即可。

网友C:
电源退耦不好,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电压稳定了没?一般2596输出1A应该没啥温度,考虑电路有问题。另外386把增益调一下,不要太大了。 ...

电源输出电压的话,纹波目测峰峰值不大于20mv,应该算可以的。清晰情况下,增益相对于输入音频信号可能就2倍而已,也就是电位器从最低音量起,旋了1/5左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退耦不好,振荡了?

其实最近有一贴也是提问386的,里面有人提到过电源要退耦。所以发帖前就在电源处加了个470uf和104。不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C:
看你的描述,很像是有振荡。
这种放大倍数很高的电路,造成振荡的可能原因有很多,电源内阻、比如地线/电源布线、分布电容、磁场、声音。。。。。。。。

网友D:
感觉你买的2596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