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电源干扰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1-17):
以前做板子用的是5v电源,这次换成了220v转5v的电源模块(安时捷的),结果键盘方面出问题了,按一下按键,就跳出来几个相同的数字,每次按一次按键,就会把该按键的功能执行好几次,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测过电源模块的纹波吗?觉得不像是电源模块的影响。
你的按键代码有消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过电源模块的纹波吗?觉得不像是电源模块的影响。
你的按键代码有消抖吗? ...

没测过电源纹波,暂时手头没工具
按键代码有消抖,这个没问题。板子用5v电源完全正常工作,就是用那个220v转5v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在板子vcc处增加一个0.1uF电容和一个10uF电容,试试有没有改善?

楼主:
板子设计时就加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vcc处增加一个0.1uF电容和一个10uF电容,试试有没有改善?

板子设计时就加了,还是不行……
ac转dc电源模块用的是安时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设计时就加了,还是不行……
ac转dc电源模块用的是安时捷的

没用过这种安时捷的,建议还是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纹波看看。

网友C:
如果5V转3.3z在给MCU工作的话测下纹波。纹波可能性较小。改改程序还是的。大部分原因因为是代码问题

网友D:
这个是电源纹波的影响的,需要在按键程序中加入延时处理的以消除这种影响的吧。

网友E:
针对按键做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F:
对按键的输出加滤波处理的吧,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合适的电容的。